PADS VX2.7转网络时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有没有人碰到过?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4-01-21):
    在由原理图转PCB网络时出现这个提示,请问高手是怎么解决的?pads VX2.7

网友:
    1. 保证原理图和PCB同时打开

网友:
    1. 保证原理图和PCB同时打开 2.如果同时打开还不行,就把原理图和PCB文件都关掉重新打开一次

楼主:
    原理图和PCB是同时打开的,PCB也有板框。再试试看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