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 的原点想跟allergro的 原点重叠,老是失败。

楼主(2024-01-21):
一般情况,DXF 导入allegro 图形都是乱飞的。我想在DXF 设置原点后,导入ALLEGRO ,能跟ALLEGRO 的原点重叠。但都失败了。不知道下面的原点更ALLEGRO 是否一样。

楼主:
    我设的CAD 如上图所示,allegro 就是在左下角。按理说两个原点应该是重合,但是实际并没有重合。单位都是mm

网友:
    把原点中心往图纸中心放置一些,有可能有超出边界的图形;然后再抓取DXF的点,用ix0 0将其移动至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