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批量更改线宽

楼主(2024-01-21):
请教一下大神,一个图纸中有多种线宽。
1.  能不能用一个命令选择多根线一次性修改线宽?例如; 50um, 100um, 200um都有, 全部按照80%的线宽去修改,变成  40um, 80um, 160um, 但是走线位置不能变。

2.   同理, 能不能用一个命令选择多个shape一次性修改shape的宽度?  (shape长度保持不变)

网友:
    左图,写过skill的都知道,几分钟就完事。
右图限制是矩形也不难,其他形状会变得复杂一些。

    楼上大佬说得好,“只要你SKILL夠強, 沒什麼不可能”。

网友A:
    有啊,allegro自带的命令:“tbx changewidth”  就可以修改。

    先设置一个新的线宽,然后在列表中选择你要改的线宽,然后高亮它(也可以不高亮),再在板上框选或者点选,然后done就修改了,(感觉也没多方便

如果你没有这个命令,那就要打开菜单-file-change editor   在里面找高版本的工具。我选的是“allegro enterprise pcb designer sui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allegro自带的命令:“tbx changewidth”  就可以修改。

先设置一个新的线宽,然后在列表中选择你 ...

多谢多谢,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