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形电感 宽带锥形电感用途

楼主(2024-01-22):
    锥形螺旋电感是一种新型电感,在较宽的频带内有良好的一致性,在毫米波电路和光载无线通信系统(RoF Radio-over-Fiber)中有广泛的应用.本文对锥形螺旋电感感值,螺旋电感长度,直流电阻的计算方法进行了研究,给出了精确计算方法,其中,电感值误差在10.2%以内,直流电阻误差在6.5%以内;对锥形空心螺旋电感微波特性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种等效模型,该模型拟合计算结果与实测曲线有较好的一致性,使用该模型给出了螺旋电感宽带特性的详细理论推导,同时利用该模型首次对锥形螺旋电感的宽带特性进行了直观解释;最后,将绕制参数对电感微波性能的影响进行分析,引入单位长度电感量参数α和电感量-频率参数β,可对超宽带锥形电感微波特性进行优化,对某些特性进行快速优化.

网友:
    锥形电感可以抑制电磁干扰,提高设备的性能和稳定性。在电子设备和系统中,电磁干扰是一个常见的问题,而锥形电感可以有效地滤除这些干扰信号,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