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env 路径是哪里修改?

楼主(2024-01-22):
请教一下, 这个 env 路径是哪里修改?

电脑的环境变量是:D:/SPC_DATA/pcbenv  这个路径没有问题。

最近把电脑的用户名改了, 发现allegro快捷键都不能用了,env文件没有变更,但是发现allgero 界面用命令echo $local env 调用出来的是: C:/users/admin/pcbenv , 怎么把这个路径改成 D:/SPC_DATA/pcbenv ?

网友A:
    需要修改系统环境变量HOME

另外
1、如果用户环境变量和系统环境变量里面都有HOME的话,以用户的为准。最好合并成一个。
2、HOME环境变量的值不需要带pcbenv,你的情况设置成D:/SPC_DATA 就行。
3、重启allegro后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修改系统环境变量HOME

另外

HOME环境变量改了,   但是把allegro重启之后新的路径还是没有生效。

网友A:
    能在控制台分别输入以下命令 把打印复制过来么。
    skill getShellEnvVar("HOME")
    skill axlGetVariableList("localenv")
skill getSkill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在控制台分别输入以下命令 把打印复制过来么。
skill getShellEnvVar("HOME")
    skill axlGetVariableLis ...

    找到原因了, 应该是账号非管理员权限导致 无法加载指定HOME路径的ENV文件, 换成管理员权限就可以正常加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