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allegro 产生 BOM

楼主(2024-01-22):
各位大神,多谢留步进来。在用 allegro 生成 BOM 时遇到一点小问题,特请教大神,

用 CIS 画原理图的时候带入了器件的 part number, Description 等信息,但是在 PCB 里,Description 被自动编进了 Device 里,加上了该器件的原理图符号名,PCB footprint等,我希望从中剥离出单独的 Description, 请问一下, 除了后期自己编辑外,有没有办法从 Device 信息里自动剥离出 Description 信息, 并生成一个新的属性,这样生成的BOM就不用再后期处理了。

以上,多谢!

网友A:
在Allegro中生成BOM(Bill of Materials)的步骤如下:

1打开PCB设计软件Allegro并打开需要生成BOM的PCB设计文件。
2在菜单栏中选择“Tools”-“Reports”-“Bill of Material Report(Condensed)”,然后双击该报告类型。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需要包含在BOM中的信息,例如元件编号、元件类型、元件值等。还可以选择是否包含PCB板的信息,如PCB尺寸、层数等。
4点击“Report”按钮,Allegro将生成BOM并显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5如果需要将BOM导出为Excel或其他格式的文件,可以选择“File”-“Export”-“CSV”或其他相应的格式,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导出的内容和路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llegro中生成BOM(Bill of Materials)的步骤如下:

1打开PCB设计软件Allegro并打开需要生成BOM的PCB ...

谢谢回复!

我了解如何生成 BOM, 只是对生成的 BOM 不大满意,因为还需要后期处理才能达到想要的结果。

正如我前面所述,画原理图时可以通过 CIS 自动带入器件的 Part Number 和 Part Description 等属性,但是导入 PCB 后,Part Description 被自动整合到了 COMP_DEVICE_TYPE 属性里,COMP_DEVICE_TYPE 包含了器件原理图符号名_PCB footprint name_part description_value_Part number 等等等等等等,可我只需要其中的 Part Description, 所以我希望能够从 COMP_DEVICE_TYPE 中提取出 Part Description, 作为该器件的新属性,然后在输出 BOM 时,选择 Part description, 而不是COMP_DEVICE_TYPE。

当前一个器件只有两个属性,

Properties attached to component definition
    PART_NUMBER       = 000001    VALUE             = DEF45705453

大家生成的 BOM 都需要后期再处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了解如何生成 BOM, 只是对生成的 BOM 不大满意,因为还需要后期处理才能达到 ...

肯定要处理,并且有专门的文员来处理.因为原理图导出来的是初始的.

楼主:
通过原理图导出的 BOM 不能分层,如果是双面放器件的,不合适,因此我们基本上都是从 PCB 导出 B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