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下面这个图原理

楼主(2024-01-22):
大伙好,今天研究下ESD静电手环 监控器原理,请问下啥当静电手环没有接触良好或者静电地没有连接好,运放输出会震荡?

网友A:
    可以把静点手环断开再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静点手环断开再接上

    这个电路当前是好的,当静电手环与人体接触良好,而且静电地线鳄鱼夹也与产线的静电底线连接良好,运放输出高电平,当其中任何一个接触不良,运放就是震荡,这是啥原理?

网友:
    66666666666666   断开手环,。、

网友B:
    楼主,想问下,你原理图里面的R5为什么跟其他不一样是有个开关还是什么,还有静电手环内部构造是怎么样,你是以什么模型仿真的?因为运放振荡会有很多种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问下,你原理图里面的R5为什么跟其他不一样是有个开关还是什么,还有静电手环内部构造是怎么样,你 ...

R5是10k的可调电阻,调整到85%以下时运放震荡,90%也不震荡。这个不是静电手环,是检测静电手环或静电GND有没有连接好的报警器电路的输入部分,电路中“静电地”那个位置是鳄鱼夹夹在产线的静电地线上,“静电手环”那个位置是一个接口,插入防静电手环的,静电手环套在作业员手腕上。这个是实际电路,可以正常检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R5是10k的可调电阻,调整到85%以下时运放震荡,90%也不震荡。这个不是静电手环,是检测静电手环或静电GND ...

感觉电路图那里是一个有源低通滤波器,调节R5是条件滤波器的截至频率。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自激振荡的,会不会你的输入即静电手环有关又或者说跟R1有关,你这R1放在这里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静待大师解答。我觉得你接静电手环和不接静电手环带来两种不同现象,那么重点应该分析接入静电手环的电路和不接静电手环电路的区别在那。

网友C(2024-03-05):
    手环与地没有可靠连接(相当于静电手环和静电地断开),此时正反馈系数近似10,负反馈最大1,总反馈正反馈系数大于1,电路反馈存在RC,某些频点上相移达到180,故产生振荡,手环与地可靠连接(相当于静电手环和静电地短路),此时可以看成电压跟随器,输出电压为VCC1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环与地没有可靠连接(相当于静电手环和静电地断开),此时正反馈系数近似10,负反馈最大1,总反馈正反馈 ...

静电手环那段是接到人手腕的,静电地是连接到大地,这两个之间不是直接连接的,两个都连接良好的话应该是可以看成在静电手环与静电地之间看成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