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kill如何在cadence OrCAD里面运行

楼主(2024-01-23):
    有没有大佬能告诉我一下,skill如何在cadence orcad里面运行,我只能在allegro里面运行

网友A:
    哥们,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

    什么问题,请说。

网友:
    orcad里运行的是 tk/tcl 脚本,与skill的完全不同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