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封装时,热焊盘和管脚焊盘连在一起有风险吗?

楼主(2024-01-23):
    做封装时,热焊盘和管脚焊盘连在一起有风险吗?遇到一供应商,他们要求这样做焊盘,考虑到可能会有浮高虚焊,供应商推荐缩小钢网。请教下各位大神,怎么单独对一个封装缩小中心热焊盘?

网友:
    他这么做没必要。无非是想接地面积大一点,完全可以用布线和铺铜来解决。封装上是16pin,他这么一连,你怎么定义?肯定不能做成一个pin,所以就只有重叠处理。意义不大说真的。

网友:
    个人觉得分开做焊盘也没关系

网友:
    后期用铜皮连接就行,封装没必要

网友:
    不建议一整个焊盘,可以多做几个焊盘  后面用铜皮连接一起  这样焊接的良率有保证  散热效果影响又不大

网友:
    芯片公司早都验证过了

网友:
    从pin number匹配上来说,不能做成一个焊盘。 热焊盘缩小钢网:做pad时钢网层开白,不填写,封装中调入没有钢网的pad,单独在Package Geometry- Pastemask top 层用铜皮画四个方格就是钢网。钢网边沿比焊盘内缩0.1mm,方格之间边沿距0.2mm。这个热焊盘是1.8*1.8,分4格可以。

网友:
    意义不大,后期同类型封装不同ic不是4/8/10/16接地无法移植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