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ALLEGRO调用模块失败

楼主(2024-01-23):
allegro从placement -> placement list ->module instances中调用模块,报以下出错,是什么问题啊。

W-  Component not found for symbol C1206 at (116412.02 22096.18), reuse id 5.
W-      Logic synchronization failed. Continuing.
W-  Component not found for symbol C1206 at (116412.02 22096.18), reuse id 7.
W-      Logic synchronization failed. Continuing.
W-  Component not found for symbol C0603 at (116410.00 22260.00), reuse id 12.
W-      Logic synchronization failed. Continuing.
W-  Component not found for symbol C0603 at (116735.00 22095.00), reuse id 10.
W-      Logic synchronization failed. Continuing.
W-  Component not found for symbol C0603 at (116735.00 22040.00), reuse id 2.
W-      Logic synchronization failed. Continuing.
W-  Component not found for symbol C0603 at (116735.00 21985.00), reuse id 11.
W-      Logic synchronization failed. Continuing.

网友A:
    可以调佣一个别的模块,看是不是每个模块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佣一个别的模块,看是不是每个模块都是这样

    有的模块局部器件能调的出来。。。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两个:
1、symbol不存在,
    2、symbol所在的路径未在library path中包含。
    无它。

网友:
    参考上一个贴子。
人家说的透透的。

网友:
    原理图里用synchronize up更新一下模块,然后再导一下原理图网表,再放置模块

楼主:
    解决了,是BLOCK位号没重排的问题。。感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