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可不可以把一个模块化的电路直接由顶层转到底层吗?

楼主(2024-01-23):
    请问AD可不可以把一个模块化的电路直接由顶层转到底层吗?由于,空间不够,需要把一个画好的模块电路,由顶层直接转移到底层?

网友:
    没有这么用过,平时都是一个一个器件换的

网友:
    图上只有阻容件的话是可以的,但凡有个三极管,二极管或者IC的话就不行。透视图和实际图要反一下的。

网友:
    看看模块复用的相关操作。

网友A:
    AD21可以操作,建立一个room 或者union

网友:
    选中后,按快捷L。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21可以操作,建立一个room 或者union

    是否有实际的操作截图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有实际的操作截图学习一下????谢谢。

如果有锁定的器件或走线,先解锁。
建立ROOM 圈住要翻转的器件和走线。
左键点选room,然后快捷键L翻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