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升压电路,MCU+MOS+电感这个方式和升压芯片+MOS+电感这个方式,有哪些优缺...

楼主(2024-01-24):
同样是升压电路,mcu+MOS+电感这个方式和升压芯片+MOS+电感这个方式,有哪些优缺点和异同点?

网友A:
mcu做没有优点只有缺点。boost芯片干的所有活都要MCU干,比如pwm控制、电压反馈环路控制、尖峰电流控制、成本控制(包括增加电压比较、电流检测等这些分立器件成本估计超过boost芯片)

网友(点评):
一看你就是10年老司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u做没有优点只有缺点。boost芯片干的所有活都要MCU干,比如pwm控制、电压反馈环路控制、尖峰电流控制、成 ...

    这一切都建立在MCU没问题的情况,如果软件不过关有BUG或者静电什么的导致MCU挂了,那么就玩完了。无论如何稳定性不如专门的BOOST芯片,实在是没必要闲着蛋疼才会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切都建立在MCU没问题的情况,如果软件不过关有BUG或者静电什么的导致MCU挂了,那么就玩完了。无论如 ...

MCU控制mos升压  怎么会把单片机给搞挂了 ?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做没有优点只有缺点。boost芯片干的所有活都要MCU干,比如pwm控制、电压反馈环路控制、尖峰电流控制、成 ...

    有没有对比这颗物料的升压芯片  国产的更好用的  更便宜的  这个是微芯的  不便宜  而且没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MCU控制mos升压  怎么会把单片机给搞挂了 ?不明白

    可能是你们成本不吃紧吧,我就遇到为了降成本项目搞了一款国产单片机,但是那单片机差的一批,冬天用手去摸经常莫名的卡死,做认证的脉冲集群冲击实验也过不了,后面在每个IO加了一个RC才搞定也不会莫名的卡死了。贵的单片机都不比BOOST芯片便宜了,便宜的单片机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的,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