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钻表里的备注信息如何修改

楼主(2024-01-25):
图1的钻表  与图二的钻表, 我怎么设置成图1的样子?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A:
    设置参数里的字号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参数里的字号选择

没找到  能否具体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找到  能否具体截图

    自己找啊 这一看就是设置的事

网友:
    就是在 nclegend 資料夾的檔案中
找到下面的文字去修改
?BackdrillNotes '(
                        "NOTES:"
                    "- MNC_LAYER: MUST-NOT-CUT-LAYER"
                        "- MAX_DEPTH: DEPTH FROM START LAYER TO THE"
                    "             SURFACE OF MUST-NOT-CUT-LAYER"
                    "- MFG_STUB : MANUFACTURING STUB LENGTH"
                  )

楼主(2024-05-15):
    多谢大侠   在文件夹中找导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

网友(2024-06-20):
引用 网友A:
    自己找啊 这一看就是设置的事

网友: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两种表格分别代表什么啊?

网友:
    留个脚印,确实在用172版本的时候出的表格信息和166表格信息形式有点不一致,暂时没找到是哪里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