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出Gerber缺少钻孔列表问题

楼主(2024-01-25):
请教一个问题:有的文件导出Gerber以后,缺少钻孔列表——就是Drill legend导出的那个,在PCB里看正常。用CAM350和华秋CAM打开,都是一样的效果。
具体请看附件新建的示例文件。
但有的文件导出的Gerber却一切正常。出Gerber时的各种选项一模一样。
allegro版本是16.5和16.6,其中16.6打过了补丁,状况相同
请高手解惑,多谢!

网友A:
光绘层没有设置未定义线宽的线宽是多少,目前是0,所以未定义线宽的线就是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绘层没有设置未定义线宽的线宽是多少,目前是0,所以未定义线宽的线就是无输出

感谢!确实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