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怎么给2个芯片同时定义pin delay?

楼主(2024-01-25):
    大家好,我现在的一个项目里有2个芯片的引脚都有传输延迟的要求,但我以前做的pin delay文件只是针对一个芯片的,请问现在我要怎么编辑pin delay文件,才能让2个芯片的引脚都可以定义传输延迟?谢谢!

网友A:
    导入pundely的时候可以手动点选元件呀,或者改一下pindely文件中的位号

网友:
    1 首先打开Allegro软件,并加载你的设计文件。
    2 在菜单栏中选择“Setup” -> “Constraints” -> “Physical”。
    3在打开的“Physical Constraints”对话框中,选择“Pin Delay”选项卡。
    4在“Pin Delay”选项卡中,选择“By Net”选项,这样你就可以为整个网络中的所有芯片定义Pin Delay。
5在“Pin Delay”列表中,找到你想要定义Pin Delay的芯片连接的网络。
6在相应的网络行上,输入你想要的Pin Delay值。你可以选择“Max”或“Min”来定义最大或最小延迟值。
7确保选择了正确的单位(例如,ps或ns),并确认其他选项的设置是否符合你的需求。
    8点击“Apply”按钮应用设置,然后点击“OK”按钮关闭对话框。
9重复步骤4至步骤8,为第二个芯片也定义Pin Delay。
10最后,保存你的设计文件并重新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pundely的时候可以手动点选元件呀,或者改一下pindely文件中的位号

一份pin delay文件里只有一个元件位号,是需要做2个不同的文件吗?然后分开导入?还是可以做在一个文件里一次导入?

网友A:
    分两次导入,两份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两次导入,两份文件

明白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