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连不上pin

楼主(2024-01-25):
如附图,铜皮总是避让开同网络的pin,其他pin没问题,这个pin的中心偏置在左下角,但其他三个这样的pin却没问题。
有没有遇到过?怎样处理?

网友A:
Shape to shape间距不足以满足包覆整个pin,建议对该部分加个region的区域,间距设小一些,然后原地move一下该shap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hape to shape间距不足?? 看一下他的圖, 和其他SHAPE间距比腳之間的间距小.[/b ...

不,主要原因是建封装的人没把引脚出线做在pad的中心点,我看他的图片飞线rats在这个pad的左下角边缘

网友:
    你先按照此办法给这部分加个region,shape包大一些试试,再不行就只能打开这个IC的封装,将pad的引脚中心点位置改一下。如果都嫌这些麻烦那就静态shape

网友C:
    shape拉大一点,覆盖到Pin的左下角。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主要原因是建封装的人没把引脚出线做在pad的中心点,我看他的图片飞线rats在这个pad的左下角边缘

这个焊盘属性是Shape,请问飞线如何设置到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焊盘属性是Shape,请问飞线如何设置到中心?

如图 找到这个pad,然后移动到中心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ape拉大一点,覆盖到Pin的左下角。

    是这个问题。解决了!
在这里谢谢以上各位的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ape拉大一点,覆盖到Pin的左下角。

    恍然大悟,应该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