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标准中绿油厚度在线肩和线面有所不同,线肩和线面是指?

楼主(2024-01-26):
请问PCB标准中绿油厚度在线肩和线面有所不同,线肩和线面是指?

网友:
    走线在PCB上其实近似等腰梯形,从切面看,线面就是上底,线肩就是两个腰。

网友:
    这张图大概能解决你的疑惑

网友:
    嘉立创阻抗测试版切面

    嘉立创PCB切面

    嘉立创PCB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