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ed2000 Ddr仿真设置电源问题

楼主(2024-01-26):
下面两张图是speed2000  user guide,在setup  components  and Bus Groups这里,需要选择ddr的电源和gnd,接着选择vrm 。

但我自己在设置的时候,无论如何选择vrm的这里都没有出现两个电源,尽管在上一页把除ddr电源的其他电源都设置成sigmal。

求助求助。

网友A:
    电源需要你自己,添加或者说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需要你自己,添加或者说自己写

麻烦问下是更改电容名称,再填写电压,还是添加电源名作为vrm呢?
我找不到添加的方法,userguide里也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需要你自己,添加或者说自己写

    我会啦,不用麻烦了,十分感谢!

网友(2024-09-24):
    朋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下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