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烘烤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24-01-26):
PCB板都经过了48-72的烘烤,那么为什么会经历那么长时间的烘烤呢?我们知道一旦航空航天产品被发射至太空中,期间出问题的话维修和检验就成了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为了保证此类产品能够尽量不出错,我们在生产时对任何细节都是抱着精益求精的态度。
因此为PCB板祛湿除潮就是烘烤的主要目的,因为空气中存在大量水分,PCB板在空气中长时间的放置就会让电路板吸收空气中的水汽,而且很多PCB板自身的材质就容易让水分子凝结和侵入,如果水分子含量超出了一定界限那么在经过瞬时温度200度的回焊炉时,这些水分子就会被加热雾化变成水蒸气。随着回流焊炉温度上升水蒸气的体积就会急速膨胀,温度越高,雾化量体积也越大,水蒸气不能马上从PCB板里全部蒸发出去,就会PCB板里发涨,将PCB的层与层之间的导通孔(via)拉断,甚至可能造成PCB的层间分离,更严重的连PCB外表都可以看得到起泡、膨龟、爆板等现象,就算PCB外表看不到以上的现象,但其实已经内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老化就会造成电器产品的功能不稳定,终至造成产品失效。在PCB进行焊接的时候就会造成爆板(popcorn)或分层
以下是PCB烘烤注意事项
1:烘烤时必须将出厂时的包装拆除后才能放入烤箱中,烘烤温度必须超过100℃
2:温度设定在120+/-5℃,以确保水气可以从PCB本内完全蒸发掉。只有经过烘烤完成之后的电路板才能上SMT线打板过回焊炉焊接。
3:烘烤时间根据PCB的厚度与尺寸大小来设定。
4:比较薄或是尺寸比较大的PCB在烘烤后需要用重物压着板子,以降低或避免PCB在烘烤后冷却期间因为应力释放而导致PCB弯曲变形,经烘烤后的PCB板一旦变形或弯曲,在SMT贴片过程中印刷锡膏就会出现偏移或是厚薄不均,连带的会造成后面回焊时大量的焊接短路或是空焊等不良发生。

网友:
烘烤能有效地去除PCB上的水分。在PCB制造过程中,由于环境湿度、材料存储等原因,PCB上会吸附一定量的水分。当电子元器件进行贴片之前,如果PCB上的水分没有被去除,会导致焊接过程时水蒸气产生,从而产生焊点质量不佳、焊接不良甚至短路等问题。因此,通过烘烤可以将水分蒸发掉,从而提高焊接质量和可靠性。

网友(点评):
回答得很专业

网友:
    PCB不是真空包装吗?为啥还要烘烤呢?是不是拆开后多长时间后才需要烘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