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继电器实现直流电机正反转及停止

楼主(2024-01-26):
    使用继电器实现直流电机正反转及停止,仅供才考。

网友A:
    继电器的触点容量决定了它能承受的负载电流和电压。根据实际负载的电流和电压,选择合适的触点容量。如果负载电流超过继电器触点的额定值,可能会导致触点熔化或燃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的触点容量决定了它能承受的负载电流和电压。根据实际负载的电流和电压,选择合适的触点容量。如果负 ...

    是的,补充的非常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