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芯片管脚大面积铺铜,对SMT良率的影响?

楼主(2024-01-26):
公司的电源模块,芯片管脚是SMD焊盘设计,芯片管脚包含大面积铺铜,由于绿油高度的关系,不管怎么优化钢网,都会有大量的芯片引脚焊接不良,大家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吗?

网友A:
这样大面积铺铜会使管脚焊盘散热过快导致焊接不良。可以尝试把管脚之间的铜皮开个小窗,降低焊盘散热速度。

    开窗示意

    开窗示意

网友(点评):
沒用, 散熱面積就那麼大, 只能測鑪溫在零件位置的profile, 最主還是鑪溫的提高, 但會影響其他零件的耐熱度.

网友:
    我也是这样走线的  电流一般都很大

网友:
    过孔与焊盘太近漏锡了。

网友:
    这么大的焊盘,不在上面打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大面积铺铜会使管脚焊盘散热过快导致焊接不良。可以尝试把管脚之间的铜皮开个小窗,降低焊盘散热速度。

    可否两次过炉?首次提高炉温,只贴这种引脚有大面积散热铜皮的芯片,提高焊接质量;第二次过炉,降低炉温,贴其它分离器件?大家怎么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两次过炉?首次提高炉温,只贴这种引脚有大面积散热铜皮的芯片,提高焊接质量;第二次过炉,降低炉温 ...

如果是小批量可以,在加热台上手工焊接。适用于1.6mm板厚,建议板厚不要超过1.8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小批量可以,在加热台上手工焊接。适用于1.6mm板厚,建议板厚不要超过1.8mm。

请教一下,这和板厚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B:
    大面積鋪銅的SMD焊點是混因為銅箔太大導致散熱太快而焊接不良的.
    這個狀況要考慮是否焊點和銅箔不能直接全面連接, 而是要改用橋接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面積鋪銅的SMD焊點是混因為銅箔太大導致散熱太快而焊接不良的.

ANS:問題在於它是POWER, 考慮了"經常 ...

    版主说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和板厚有什么关系呢?

    板子太厚的话加热台温度不好传到焊接区,温度不够会造成虚焊。

网友:
这种mos还是得看钢网开口形式,及钢网厚度来满足空洞率要求,虚焊是不太可能的,只是说空洞率多少的问题。
解决空洞率:1.可以中间开孔设计,增加气体跑出,这样的弊端是pcb不好设计。2.采用贴片焊锡,能保证空洞率10%以内,弊端是焊接时间长,价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