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生产信息设置

楼主(2024-01-27):
如图所示,想知道是怎么生成的;
猜想1:使用其它软件设置后,导入到allegro
猜想2:有专门的模版,skil导入;
有了解的大佬分享下方法,小弟在此多谢了!

网友A:
这个一般是做成一个Format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是做成一个Format封装

不同层要做多个封装?有没有其它方法

网友:
    这种是导入结构的DX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