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有快捷键可以清除command里面输入的字符么?

楼主(2024-01-27):
如图,画图时使用快捷键, 误操作会导致 command里面会输入很多无效的字符。
无效字符要清除时需要把鼠标移动过来再用键盘删除,比较影响画图效率。

这个command里面的字符有什么快捷键能直接清空么?能编用skill么?

网友A:
    回车 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车 搞定😂

右手拿鼠标, 左手离回车键太远了 。  有其他办法么?

网友(点评):
至少要用快捷鍵, 因為allegro是指定視窗作業的, 所以能用快捷鍵, 先指定作業視窗, 再看你要怎作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手拿鼠标, 左手离回车键太远了 。  有其他办法么?

    你就不应该上班,躺在家里要吃饭的时候张下口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车 搞定😂

    把F1改成回车

网友(2025-07-30):
    楼主找到解决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