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orcad是否有allegro记录保存用户名的功能?

楼主(2024-01-28):
    原理图orcad是否有allegro记录保存用户名的功能?
如下图所示,allegro有记录最后保存的用户功能,orcad是否也有?

现在是想查看一个原理图有多少人编辑过,最后保存的是谁?
软件本身是否有这样的功能?
或者是否能通过其他方法?
    求指导!

网友A:
    OrCAD没有Allegro记录保存用户名的功能。Allegro是Cadence公司的一款PCB设计软件,它具有自动保存功能,可以自动保存用户的文件,并记录用户名。但是,OrCAD是Cadence公司的电路设计软件,它主要用于原理图设计和电路仿真,没有PCB设计功能,因此也没有Allegro的自动保存和记录用户名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没有Allegro记录保存用户名的功能。Allegro是Cadence公司的一款PCB设计软件,它具有自动保存功能,可以自动保存用户的文件,并记录用户名。但是,OrCAD是Cadence公司的电路设计软件,它主要用于原理图设计和电路仿真,没有PCB设计功能,因此也没有Allegro的自动保存和记录用户名的功能。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