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仿真频率用内部时钟频率还是总线时钟频率

楼主(2024-01-28):
请教一下大神, DDR有2个频率, 一个内部时钟频率, 一个是总线时钟频率。

1.  实际跑SI  RLC仿真的时候应该用哪个频率去仿真比较符合实际要求 ?
2.  hfss 一般按照“问题1  频率”的3倍还是5倍去仿真比较合理 ?
2.  内部时钟频率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提不起来?  IC内部有什么结构限制了么?

Internal Rate: SDRAM内部时钟频率MHz
DDR1 SDRAM内部时钟频率=100-200MHz
DDR2 SDRAM内部时钟频率=100-266.67MHz
DDR3 SDRAM内部时钟频率=100-266.67MHz
DDR4 SDRAM内部时钟频率=133.33-266.67MHz

I/O Bus Clock: 总线时钟频率MHz
DDR1总线时钟频率=1DDR1 SDRAM内部时钟频率=100-200MHz
DDR2总线时钟频率=2
DDR2 SDRAM内部时钟频率=200-533.33MHz
DDR3总线时钟频率=4DDR3 SDRAM内部时钟频率=400-1066.67MHz
DDR4总线时钟频率=8
DDR4 SDRAM内部时钟频率=1066.67-2133.33MHz

Transfer Rate: 传输速率MT/s, 也即内存等效频率, 同时也是大众所熟知的频率, 如DDR4-3200
DDR1传输速率=2DDR1 SDRAM内部时钟频率=200-400MT/s
DDR2传输速率=4
DDR2 SDRAM内部时钟频率=400-1066.67MT/s
DDR3传输速率=8DDR3 SDRAM内部时钟频率=800-2133.33MT/s
DDR4传输速率=16
DDR4 SDRAM内部时钟频率=2133.33-4266.67MT/s

网友:
对于SI仿真,通常使用总线时钟频率。这是因为SI仿真主要关注的是信号在PCB板上的传输以及与连接器、电缆等外部元件的交互。总线时钟频率是DDR与主板通讯的频率,因此使用这个频率能更好地模拟信号在实际PCB板上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