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功能以快捷键来使用

楼主(2024-01-29):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skill的这几个功能想通过快捷键来调用,我需要怎么编辑修改呢

网友A:
    https://www.mr-wu.cn/cadence-allegro-pcb-tutorial-alias-and-funckey/
    讲了挺清楚的

网友:
    https://www.mr-wu.cn/cadence-allegro-pcb-tutorial-alias-and-funckey/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r-wu.cn/cadence-allegro-pcb-tutorial-alias-and-funckey/
    讲了挺清楚的

    感谢你的分享,但好像我俩不在一个频道上????

网友B:
    找到这个skill的菜单文件或者il文件,打开看调用命令,再加入env里。或者直接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这个skill的菜单文件或者il文件,打开看调用命令,再加入env里。或者直接录制。

    不会看调用命令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看调用命令呢????

    先录制脚本然后再编辑可以查看用到哪些命令,再加在env里面

网友:
    懒得折腾就去问作者它定义的命令是什么  给命令做快捷命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