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助ADS导入14层PCB 点击SIPI报错

楼主(2024-01-29):
ADS中导入14层的PCB文件,点击SIPI出现下图错误,请教各位大神是啥原因

网友:
你用的那个版本

网友A:
我嘞个去,你这能仿得动吗?我之前用ADS仿一个非常简单的2层板的结构,仿了整整29小时。。

网友:
确认一下你的叠层,是不是有0厚度

网友(2024-02-28):
引用 网友A:
我嘞个去,你这能仿得动吗?我之前用ADS仿一个非常简单的2层板的结构,仿了整整29小时。。

他这是仿SI/PI,又不是RF。这层数没啥影响

网友(2024-06-08):
我仿48层的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