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多版本共存之后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01-30):
      由于公司的很多旧项目是使用16.6的版本做的,所以我不得不安装了两个版本。(因为旧项目你如果用新版本编辑保存之后,发送给别人可能就打不开了)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工作目录SPB_Data会被共享,SPB_Data\pcbenv\env文件自然也会被共享。

    共享之后好处是,skill不用重新安装,一些界面设置和快捷指令也不用重新设置。但坏处是封装库路径也被共享了

版本不同,封装库文件是不能相互支持的(特别是低版本不能使用高版本的库)

讲了这么多废话,其实我最终想要的是,如何让两个版本不共享home变量,不共享工作目录SPB_Data,然后各自使用各自的env配置文件?

各位大佬和版主们请指点一下,不要一直隐身呀!

网友A:
    清除SPB_Data的env,然后把各自版本的env放到各自的env第二路径下,一般在*:\Cadence\SPB_17.2\share\pcb\text文件夹下

网友:
    一个大佬曾经说过,可以将HOME路径设置成变量。比如%CDSROOT%/env

也可以用一个程序(比如batch)控制HOME变量的切换。
::16.6的pcbenv目录
set _home_16p6="D:\SPB_Data\16_6"
::17.2的pcbenv目录
    set _home_17p2="D:\SPB_Data\17_2"
::17.4的pcbenv目录
    set _home_17p4="D:\SPB_Data\17_4"
    SETX HOME %_ho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除SPB_Data的env,然后把各自版本的env放到各自的env第二路径下,一般在*:\Cadence\SPB_17.2\share\pcb\t ...

我就是这么干的  切版本,会把env路径切到对应版本的第二路径下
软件自动生成的env,是你后期使用软件过程中设置的内容,比如用户属性设置等。你可以把后期的设置内容都加到各自版本的env中。

网友:
    弄2个电脑,分开使用

网友(2024-04-17):
    16.6和17.4同时安装了成功了吗?

网友:
    把主要使用的版本装在真机,次需求的装在虚拟机

网友(2024-05-21):
    两版本共存,有人遇到快捷键找不到的现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互不干擾. 更可同時開啟.

大佬能分享
    • OrCAD Library Builder 23.1安装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互不干擾. 更可同時開啟.

你好,能否发个,17.4的license给我,谢谢了.  邮箱:37868426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A365 有, 老吳 的 阿狸狗 破戒大师 V3.1.6  也有.

    https://www.mr-wu.cn/aleego-crack-master-v3_1_ ...

我不貪心,只想要個OrCAD Library Builder 23.1安装程式。隨便放在哪個網盤都行!!!好人一生幸福!!!地址可發我的E-mail
gccvim@outlook.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互不干擾. 更可同時開啟.

hello,请问一下老哥这个安装多版本并且之间相互独立是怎么做到的呢?能不能搞个教程贴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