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如何设计好?

楼主(2024-01-31):
    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如何设计好?

网友A:
    1 了解所需的输出电压、电流、功率以及开关频率等关键参数,这些参数将影响变压器的设计。
    2  根据变压器的功率、频率和磁性要求选择合适的磁芯材料(如铁氧体、坡莫合金等)和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了解所需的输出电压、电流、功率以及开关频率等关键参数,这些参数将影响变压器的设计。
    2  根据变压器 ...

    多谢。听说是拿个高频变压器样品可去厂家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