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一个18层板, allgro manufacturing Nclegend一般是nclegend-1-18,

楼主(2024-01-31):
allegro 一个18层板, allgro manufacturing Nclegend一般是nclegend-1-18, 为什么还有nclegend-1-2, nclegend-17-18,nclegend-15-16之类的?

网友:
    板子中有盲埋孔吧?

网友A:
    不是新建的文件,拿之前有盲埋孔的板子过来直接改版的。

网友B:
    首先确认下板子是通孔还是HDI,如果是通孔板就只有1-18的孔,如果是1阶HDI就有1-2/17-18的盲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新建的文件,拿之前有盲埋孔的板子过来直接改版的。

看了一眼, 是盲埋孔,你是对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下板子是通孔还是HDI,如果是通孔板就只有1-18的孔,如果是1阶HDI就有1-2/17-18的盲孔

对的,是HDI,谢谢

网友:
    简单意思就是压合一次打孔,跟压合有关,多层板中压合之后又打孔再压合那种就是二阶起步,成本翻倍涨,所有一般一阶为主

网友:
    2-3,4-5,6-7,8-9等这些都是一阶,比如2-6这种就是二阶范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