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022B降压恒流芯片 内置MOS PWM调光 高性价比 支持48V 60V 80V 100V

楼主(2024-01-31):
内置MOSFET的100V降压恒流芯片是一种能够将高输入电压降低到稳定的输出电流的降压稳流器。以下是其基本工作原理:
输入电压检测:芯片首先检测输入电压,即来自电源的100V。这涉及使用电压检测电路,以确保输入电压在可接受范围内。
MOSFET调节:这类芯片通常内置了MOSFET(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它是用于调节电流的关键元件。根据输入电压和输出需求,芯片通过调整MOSFET的导通时间来控制电流。
反馈控制:芯片包含一个反馈回路,用于监测输出电流。反馈信号会传递到控制电路,以根据实际电流与设定电流之间的差异来调整MOSFET的工作状态。
过流保护:内置保护机制会监测输出电流是否超过设定阈值。如果检测到过流,芯片将采取相应措施,例如降低电流或切断输出。
过热保护:芯片还可能包含过热保护功能,以防止温度过高导致损坏。当芯片内部温度达到设定值时,保护机制将触发,可能导致减小电流或切断输出。
惠海H5022B降压恒流芯片,支持内置MOS PWM调光 高性价比 支持48V 60V 80V 100V转9V 12V 24V等电压范围。
产品描述
H5022B是一款内置功率MOS管,高效率、高精度的开关降压型大功率LED恒流驱动芯片。
H5022B支持PWM调光和线性调光两种调功能。H5022B内部还集成了VDD稳压管以及智能过温保护功能,大大的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H5022B采用ESOP-8封装,芯片底部设计散热片焊盘连接于内置MOS漏极SW脚,可以使芯片有效散热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产品特征
l 内置60V低内阻MOS
l 输出电流可高达2.5A(玻纤板上应留余量)
l 宽压3.6V-48V输入范围
l 高效率:最高可达93%以上
l 最大工作频率达1MHz
l 支持PWM调光和线性调光
l 支持关断时间可调
l 内置智能温度保护,高温掉电流
l 内置VDD稳压管
典型应用
l 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等车灯应用
l 强光手电
l LED射灯
l 大功率LED照明
l LED背光驱动

网友:
降压恒流芯片具有过热保护、过流保护等功能,能够确保使用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