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汽车PCBA加工的覆铜工艺

楼主(2024-02-01):
    在汽车PCBA生产加工中部分线路板需要做覆铜处理,覆铜可以有效地减少SMT贴片加工产品的提高抗干扰能力,减少环路面积,它的正向作用在SMT贴片加工中可以充分体现,但是覆铜过程中也有很多注意事项。下面就由汽车PCBA加工厂_安徽英特丽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PCBA加工覆铜工艺细节。
一、覆铜的流程
    1、预处理部分:在正式覆铜之前,需要对PCB板进行预处理,包括清洗、除锈、清洁等步骤,以确保板面的整洁和光滑度,为正式覆铜打好基础。
2、化学镀铜:通过在线路板表面涂上一层化学镀铜液,使其与铜箔化学结合形成一种铜膜,是覆铜最常见的方法之一。优点是可以很好的控制铜膜的厚度和均匀性。
    3、机械镀铜:通过机械加工的方式实现线路板表面覆盖一层铜箔,它同样是覆铜的方法之一,但是相比化学镀铜生产成本更高,自行选择使用。
    4、覆铜压合:它是整个覆铜流程的最后一步,在镀铜完成后,需要将铜箔与线路板表面压合,以确保完全结合,从而保证产品的导电性和可靠性。

    二、覆铜的作用
1、减小地线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
2、降低压降,提高电源效率;
    3、与地线相连,减小环路面积;

三、覆铜的注意事项
    1、多层板中间层的布线空旷区域,不要覆铜。
2、对不同地的单点连接,做法是通过0欧电阻或者磁珠或者电感连接。
    3、在开始布线设计时,应该把地线走好,不能依靠于覆铜后通过添加过孔来消除未连接的地引脚。
4、晶振附近的覆铜,电路中的晶振为一高频发射源,做法是在环绕晶振覆铜,然后将晶振的外壳另行接地。
5、保证覆铜层的厚度和均匀性。通常情况下,覆铜层的厚度在1-2oz之间。过厚或过薄的覆铜层都会影响PCB的导电性能和信号传输质量。如果覆铜层不均匀,会导致电路板上的电路信号受到干扰和损失,影响PCB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
    覆铜工艺通常采用物理气相沉积(PVD)、化学气相沉积(CVD)或电镀等方法。其中,电镀是最常用的方法,因为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导电性能和附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