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1 可以安装17.2/17.4么

楼主(2024-02-02):
如题,有没有大佬在win11 安装17.2/17.4 成功了 ?

如果win11装不了需要切换win10的话,  是先装17.4 再装17.2  还是 先装17.2 再装17.4 ?

网友:
win10够用了,建议先安装17.2版本,再安装17.4版本。这样,可以确保在安装高版本时不会覆盖低版本的文件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题,有没有大佬在win11 安装17.2/17.4 成功了 ?
    有,目前5種版本,(16.6~23.1), 都可同時打開.

    多谢多谢大佬。

    顺便问一句,如果后面再装 ansys  mechanical 和 electronical , win11 装哪个版本的ansys比较好?

网友:
    win11,目前装的17.2,没啥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