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求解释?

楼主(2024-02-02):
    if(dirH
        shapeid=axlDBCreateRectangle(list(-e/2:-a/2 e/2:a/2) t)
        shapeid=axlDBCreateRectangle(list(-a/2:-e/2 a/2:e/2) t)
        )

    上述代码是之前看到网上发的,if语句,直接没有then和else。
    从实际使用中看来,其实效果是如下的:

    if(dirH  then
        shapeid=axlDBCreateRectangle(list(-e/2:-a/2 e/2:a/2) t)
        else
        shapeid=axlDBCreateRectangle(list(-a/2:-e/2 a/2:e/2) t)
        )

    这种在skill中也能使用?还是我的理解有误,不能等同于上述效果?
    求解惑!

网友A:
    没有问题。如果then和else刚好只有一句,这两个词都可以省略。

    w_w

网友B:
    skill里if第一个就是这个例子:
    x = 2
    if( (x > 5) 1 0)
    => 0 ; Returns 0 because x is less than 5.

    w_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如果then和else刚好只有一句,这两个词都可以省略。

    可以可以  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ill里if第一个就是这个例子:
    x = 2
    if( (x > 5) 1 0)

    好的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