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203L 150V耐压30V 48V 60V 72V 100V 150V转5V 低功耗降压芯片

楼主(2024-02-02):
宽电压输入的降压恒压芯片,其工作原理主要涉及以下步骤:
电压检测与比较:芯片内部首先会对输入电压进行检测,并与预设的参考电压进行比较。这一步骤是为了确定输入电压是否在预设的范围内。
信号处理:基于比较结果,芯片会处理相关的信号。如果输入电压过高或过低,芯片会启动相应的保护机制。
调整开关通断时间:为了将输入电压降低到目标值,芯片会调整开关的通断时间。具体来说,它会根据输入电压和目标电压的差值,以及电感电流等参数,来控制开关的通断时间。
电压输出:经过调整的电压会通过芯片内部的输出电路,稳定地输出到外部负载。
反馈调节:为了确保输出电压的稳定性,芯片通常会包含一个反馈环路。这个环路会持续监测输出电压,并根据需要进行微调,确保输出电压始终稳定在目标值。
保护机制:为了防止过热或过电流等异常情况对芯片造成损害,芯片内部通常会包含各种保护机制。例如过热保护、过电流保护等。
产品描述
H6203L是一种内置150V耐压MOS,支持输入高达120V的高压降压开关控制器,可以向负载提供1.5A的连续电流及最高4A的瞬间电流。H6203L支持输出恒定电压,可以通过调节VFB采样电阻来设置输出电压,同时支持最大电流限制,可以通过修改CS采样电阻来设置输出电流最大值。典型开关频率为130KHz,设计有最小开关频率5KHz,可以确保良好的输出动态响应。在轻型负载下,H6203L将进入PWM+PFM模式,以获得较高的转换效率。
H6203L集成软启动,可大幅度减弱输入打火时产生浪涌对芯片的损坏,同时集成热保护、输出短路保护、输出电流限制,提供可靠的容错操作。H6203L集成了输入线路电压补偿和高带宽环路,以满足±4%的输出电压精度。H6203L支持低输出电压应用,最低可带到3.3V。H6203L采用ESOP-8封装,芯片底部设计有功率散热焊盘,连接芯片的VIN输入端及内置MOS漏极,可以有效的帮助芯片加大散热。
产品特征
l 内置150V高压MOS
l 宽压8V-120V输入范围
l 支持输出电压最低可调至3.3V
l 典型的1.5A持续电流及4A峰值瞬间电流
l 转换效率最高可达95%
l 超低的待机功耗
l 输出线损电压补偿
l 输出电压精度±4%
l 带软启动功能(SS)
l 带过流保护功能(OCP)
l 带过热保护功能(OTP)
带输出短路保护功能(SCP)
典型应用
l 恒压电源
l GPS定位器,BMS
l mcu模块供电
l 太阳能模块使能供电
l 应急电源供电
H6203L原理图

网友:
有几种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