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这种圆滑的铺铜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楼主(2024-02-03):
    各位大佬,初步接触电源板,感觉电源板这种流线型圆滑的铺铜很有个性,一般是用什么手法搞出来的?

楼主:
    不会贴图片

楼主:

    各位大佬,初步接触电源板,感觉电源板这种流线型圆滑的铺铜很有个性,一般是用什么手法搞出来的?

楼主:
    图片上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上来了

走圆弧再添加泪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