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请教如何仿真一块交直流混合板子的热仿真

楼主(2024-02-03):
请教一下,如何仿真一块交直流混合板子的电热仿真。
整个板子,就是   三相电端口 进入后 逆变为DC740V这样,然后再通过一级逆变成AC, AC再经过变压器整流得到 三路 110V 直流电,然后110V 三路大概是 130A这样, 功率输出是15KW。。。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用的 电车的 充电桩。

当时我的想法是 用siwave 进行层叠设置,还有电流设置,电压设置后,跑IR drop,得到 电路的焦耳热(热功耗)数据,然后利用 ICepak导入数据,再进行热仿真。相当于siwave和icepak 联合耦合进行  电热仿真。。。。但是板子有交流,也有直流,之前你说   交流和直流  分开仿真。。。。但是AC的话,是没有所谓的DC IRdrop,所以AC还用之前的siwave+icepak好像已经不成立了。。   可以只考虑板级热,不需要太过于考虑mos管、二极管,因这两类器件安装方式是管脚焊接在PCB上,接触面按理说应该比较小,而且它们的散热焊盘不是朝PCB板贴的,是外翻+散热器(到时候可以考虑按热耗10%参数输入); 大热源 电感、变压器就是直接安装在板子上的,发热器件都是在背面,而且有散热器+风扇,所以可暂时忽略  大热源的影响。

板子的电流变化为:   三相电 交流AC 380V→逆变为 直流 DC 740V→交流AC→T变压器→交流AC→直流110VDC输出

难点:1.板子含有交流,而且不断变化,不像直流一样直接 设置 VRM和sink 便可。
          2.本来是想用siwave进行DC IR 压降求出 热耗,导入Icepak,但是 AC 是变化的,无压降的说法
          3.然后想着如果是用 Icepak直接用 器件功耗去热仿,感觉问题会变得简单,但是用 器件功耗去热仿方案不妥,因为大部分的大热源都只是管脚焊在PCB上,身体热源都是
             外接散热器+风扇,所以功耗不可能准的,这个防的话,类似foltherm,仿除的是 环境温度

网友A:
混合的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合的还是可以的。

怎么弄,给点思路

楼主:
已经研究解决!!!!!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研究解决!!!!!谢谢

    大佬有空分享一下哈

网友(2024-03-20):
    怎么解决的,大老帮忙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有空分享一下哈

其实也没啥,有些点子说明了,一点都不值钱。原理就是:    交流用有效值的代入,便可,后续操作方法类似按照直流的方法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