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走线规则设置

楼主(2024-02-03):
大家使用allegro软件的时候,设置差分规则,这个tolerance有设置过吗,一般都是默认为0,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抗計算 及 列出線寬容許誤差(有看過孔徑誤差嗎??一樣).

    說法不對, 這是在差動線的設定. 要考慮轉彎時線寬及間距的尺寸會變化所給的容許條件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