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北斗性能如何测试?用什么仪器测试呢?

楼主(2024-02-05):
请问给位大佬,对于手机的北斗/GPS在大厂中都是怎么测试性能的呢? 常用的仪器设备是什么?
我们最近需要对手机的GPS L1&L5、北斗B1l、B2l、B3a频段测试定位精度和捕获跟踪灵敏度等性能,不知道用什么信号源测试比较好,请求了解的大佬指教,感谢!

网友:
在进行这些测试时,需要使用到一些专门的仪器和设备,

1.GPS/北斗接收机:用于接收卫星信号并进行处理,是测试的主要设备之一。
2.天线:用于接收卫星信号,需要与接收机配合使用。
3.测试软件:用于控制测试过程、收集和处理测试数据,分析测试结果。
4.标准时钟:用于时间同步性能测试,提供准确的时间标准。
5.速度测量设备:用于速度测量准确性的测试,提供实际的速度数据。

网友:
有专用的设备,一般来说需要有可以模拟卫星信号和数量的信号源才能测试,普通信号源无用。据我所知,莱特波特有这种设备

网友(2024-03-22):
    思博伦 gss 7000  配上位机 加手机测试软件

网友(2024-06-07):
    思博伦的设备,加大暗室,测试CN0,TIS和UHIS,这一套设备老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