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4 安装hotfix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

楼主(2024-02-06):
请教一下大神,win11已经安装17.2  17.4 均可以使用。

安装 17.4  hotfix 035版本,打开17.4之后报错, 是哪里安装有问题么?

网友:
    要是已经CRACK了,可以试着调整一下PATH环境变量里面的路径顺序,把其他的路径往后面放

网友A(2025-05-19):
    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点评):
你楼上的回答就是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都移动到最前面用阿里狗重新破解同样爆这个错误

网友:
    这个问题基本就几种可能

    1、CDSROOT路径设置不正确。比如指向你需要启动版本的安装目录,比如,D:\Cadence\SPB_17.2,这个一般没人会弄错吧。
2、PATH路径设置不正确。必须包含一大堆指向/bin的路径,且是用%CDSROOT%引用的,且必须放在PATH环境变量的最前面。可以放到用户环境变量,也可以放到系统环境变量,都可以试试,这个也很神奇,有些电脑不需要设置也能用。比如%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pcb\bin;
3、和打开方式,**表也有一丢丢关系。比如用了右键-打开方式会导致新的问题。
4、以上都对的话,大概率就是破解失败了,比如没有关杀软,比如阿里狗不好用了,建议换另一种新的和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