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每个版本对应的COM版本呢

楼主(2024-02-06):
使用代码创建新实例时,会在创建应用实例后加一个COM版本参数。但是怎么知道不同版本对应的COM版本呢
比如

Set app = CreateObject("MGCPCB.ExpeditionPCBApplication.9")

官方文档提到版本是9,但是其他版本呢

网友:
每次就用一个版本,也没有考虑这个

网友:
可以编辑cmd获取一下

网友(2024-03-22):
    如果只安装一个版本,是不是不同加版本号就行

网友(2024-09-09):
    在MGC CMD下,输入releasere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