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帮回家的同事收尾的奇葩情况,导入网表之后等长组消失

楼主(2024-02-06):
    用的版本16.6,年末帮同事项目收尾,本来说好的叠个焊盘调个丝印就可以发出去了,但是延迟补偿没做加上硬件又改了封装,更新导入网表之后,之前的等长组消失了好几组(其中有两组32根线的等长组,一一核对重新分组饶了我吧),一个原理图没更新的座子也被收起需要重新放置,但是同事的原始文件更新导入网表却没事,导出网表的时候勾选setup的忽略电气规则也没用。现在处理方法就是准备给两份文件,一份等长完不更新网表的拿去评审,一份等长完更新网表的出资料生产。但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论坛有大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要不要换个方式导网表?第三方还是第一方试试。

网友:
    应该是位号和网络名发生了变化

网友:
    有时候硬件原理图里面可能无缘无故加了规则,导致调入网表后会丢失规则,把sch规则删掉就行了。

网友:
    等长设置按信号名字设置的话,网表改了名字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