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镜像问题

楼主(2024-02-07):
    各位大佬请教下,allegro中镜像布线需要怎么操作,感谢~

网友:
    在Allegro中进行镜像布线,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在Placement Edit模式下,创建一个mdd文件。
2复用这个模块,然后右键选择mirror。
    3将镜像后的模块放置到适当的位置。
    请注意,镜像的不仅仅是器件,还有走线、过孔等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