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flotherm导入PCB疑问

楼主(2024-02-17):
请教一下大家,flotherm在导入PCB floeda格式后,原PCB上的过孔是会同时自动被bridge导入进来呢?
还是说我需要额外数一下原先PCB的过孔数量和钻孔尺寸等数据,然后在bridge中
 electrical vias assembly层中新建同等数量规格的vias,谢谢

网友A:
为了确定是否需要手动创建过孔,你可以在导入PCB FloEDA格式文件后,检查FloTHERM中的模型是否包含了过孔。如果没有,那么你可能需要手动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确定是否需要手动创建过孔,你可以在导入PCB FloEDA格式文件后,检查FloTHERM中的模型是否包含了过孔。 ...

我导入后flotherm模型没有发现过孔,如果按您的建议,应该是需要额外创建过孔的
但假如是这样的话,floeda是否就失去了一部分意义,变成了我还得另外打开PCB源文件查看过孔数量和规格参数等,然后再创建?
我之前用icepak它倒是可以自动导入过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