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激光孔不能叠在埋孔上呢?

楼主(2024-02-17):
公司PCB Design Rule说激光孔不能叠在埋孔上,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點在於......埋孔比盲孔大(孔徑), 怎疊拉. 怎孔內電鍍.

    我的理解是埋孔是先制作的,而且可以盖铜帽(POFV),电镀整平后,激光孔是后制作,激光孔应该是可以叠在盲孔上的。而且不必圆心重合,任意交叉叠孔都应该可以制作,大家怎么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埋孔是先制作的,而且可以盖铜帽(POFV),电镀整平后,激光孔是后制作,激光孔应该是可以叠在 ...

也不是不能做,同版主讲的一样孔径比不一样,叠孔得POFV就是涉及到工艺和良率得问题啦,反应到终端就是费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不能做,同版主讲的一样孔径比不一样,叠孔得POFV就是涉及到工艺和良率得问题啦,反应到终端就是费 ...

    请问以现在国内一线PCB厂的工艺,埋孔做POFV处理的良率会很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以现在国内一线PCB厂的工艺,埋孔做POFV处理的良率会很差吗?

POFV也算是一线板厂得常规高级工艺,但是叠孔POFV得平整度要求略高,板厂需要增加流程来把控。

网友:
    技术上可以做,只是价格问题 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FV也算是一线板厂得常规高级工艺,但是叠孔POFV得平整度要求略高,板厂需要增加流程来把控。

Got it and T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PAD要加回一般VIA孔大小, 激光孔接埋孔, 你做激光孔是做心 ...

    感谢版主的解释!

网友:
    那样不就做成通孔了?盲埋孔都串一起了

网友:
    盲孔有凹陷度问题,不能保证100%平整,如果有凹陷,压合完岂不是有虚点的可能性?我理解最大是担心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PAD要加回一般VIA孔大小, 激光孔接埋孔, 你做激光孔是做心 ...

    我们公司的产品是电源模块,内层铜厚都是2oZ以上,所以我的理解是POFV埋孔的铜帽厚度应该远大于15um,激光孔叠埋孔应该问题不大.只是价格贵40%以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的产品是电源模块,内层铜厚都是2oZ以上,所以我的理解是POFV埋孔的铜帽厚度应该远大于15um,激 ...

正解,“内层的2oZ”是指1oZ+plating,内层埋孔的焊盘是不能在Core上的~~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谢谢大神们讨论分享……

网友:
    激光孔在表层,埋孔在内层,当镀孔时无法镀到内层大的埋孔,所以会造成连接断路。

网友(点评):
都給你看圖了, 還這樣說, 只是有難度, 大電流不建議.

网友(2024-05-09):
    可以做,两次电镀,成本上升而已……

网友(2024-09-24):
    我理解你想要的效果不就是跟任意阶,板厂做的方法一样吗,最终还是带来成本上的上升3 \0 H$ N1 O+ a) ?8 ~

网友:
    可以做,只是良率降低和成本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