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如何设置走45度斜线,如图

楼主(2024-02-18):
如图,请问各位,在哪儿可以设置不同风格呢?
谢谢

网友(点评):
滑鼠右鍵, "Toggle"改變方向.

网友A:
    走线命令右侧option一栏,Miter 设置把fixed,改为min试试

网友B:
    這是miter 的設定 , miter 就是在避免走線轉90度時真的出現直接轉彎造成嚴重訊號反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命令右侧option一栏,Miter 设置把fixed,改为min试试

谢谢,那样设置就真的可以有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miter 的設定 , miter 就是在避免走線轉90度時真的出現直接轉彎造成嚴重訊號反射問題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

    FIXED锁定,MIN 前面的那个是改变几倍线宽,通过调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