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器械对地漏电流、外壳漏电流、患者漏电流

楼主(2024-02-19):
医疗器械对地漏电流、外壳漏电流、患者漏电流

常条件:S1 = 1, S5 = N, S7 = 1,S12 = 0,这里S1,S5,S7,S12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医疗设备的电气安全检测中需要对这些漏电流进行严格的测试和控制。在正常情况下,医疗设备的漏电流应该小于或等于0.5mA。如果设备在单一故障状态下检测的漏电流大于1mA,则证明其存在安全隐患,需要采取措施进行改进和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医疗设备的电气安全检测中需要对这些漏电流进行严格的测试和控制。在正常情况下,医疗设备的漏电流应该小于 ...

你怎么理解单一故障和正常条件?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仪器 选档,我想你大概会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仪器 选档,我想你大概会明白。

    仪器图片网络上下的,之前没有拍照,所以图片可能不清楚,

网友:
    3.5.9
    NORMAL CONDITION
    condition in which all means for protection against HAZARDS are intact
    3.5.10
    SINGLE FAULT CONDITION
    condition in which one means for protection against HAZARD is defective or one fault is present
    which could cause a HAZARD
NOTE If a SINGLE FAULT CONDITION results unavoidably in one or more other fault conditions, all the failures are
    considered as one SINGLE FAULT CONDITION [IEC Guide 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