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不出波形求教

楼主(2024-02-21):
    Pspice仿真用的系统模板还是出不来波形是不是哪里设置错误了

网友A:
    仿真参数设置不正确:检查仿真参数设置,确保仿真时间、步长等参数设置正确。有时候,如果仿真时间过短或步长过大,可能会导致波形无法正确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参数设置不正确:检查仿真参数设置,确保仿真时间、步长等参数设置正确。有时候,如果仿真时间过短或步 ...

    这个是设置参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设置参数

这个是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