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EDA365 SKILLv2.7安装完后在allegro中不显示

楼主(2024-02-21):
请教下,EDA365 skillv2.7安装完后在allegro中不显示是怎么回事

网友:
检查Allegro的配置文件或环境变量设置,确保EDA365 skill v2.7的路径被正确添加到Allegro的搜索路径中。通常,在安装过程中需要指定技能文件的路径,或者在启动Allegro时需要通过命令行参数指定技能文件的路径。

网友:
这玩意可以不联网,离线安装使用不

网友:
    也有可能需要重启

网友:
    ctrl+ E
    暗号是这个

网友(2025-05-23):
    我也不显示,有解决办法了吗?Ctrl+e和Ctrl+f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