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24-02-22):
当IO为低电平时,DI是否为高电平

    屏幕截图 2024-02-22

网友A:
    DI都接低了,怎么会是高电平
    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B:
    你这个DI接到地上了,永远都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都接低了,怎么会是高电平
应该是低电平

如果我把R2挪到后面呢,DI接R2在接地,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DI接到地上了,永远都是低电平

    如果我把R2挪到后面呢,DI接R2在接地,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把R2挪到后面呢,DI接R2在接地,可以么

    不行,R2位置不变,将DI接到R2和光耦之间,这样你可以控制在IO为1时,DI为1,IO为0时DI为0,如果你要DI的输入电平与IO相反,你要在中间加一个反相器,同时,GND不要接到DI上了

网友:
    在那个GND上加个电阻做分压,看485芯片的高电平识别范围来确定电阻的阻值,就可以实现IO输入低电平时DI输入高电平

网友:
    原本的那个你直接把DI给下拉了,永远是DI永远输入低电平

网友:
    开心,加了100k下拉电阻,当IO为低电平时,DI是为高电平的。

网友:
    io为0,光明管会导通,但是瞬间又会被 GND 拉到0.

楼主:
明白了明白了,感谢感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这个电阻需要100K那么大么,在5V哪里的电阻我是想换成300R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这个电阻需要100K那么大么,在5V哪里的电阻我是想换成300R的

    光耦可以能理解成一个三极管, 如果工作在放大区域你DI的电压 是 (5V_1 / R1 ) * 放大系数 * 100K 。
按照默认的估算,取放大系数为10。

    所以那个100K 可能换个10K 应该都可以,但是太小就要去调整其他的R1